声卡不出声

楼主(2008-08-27):
本人有一块845D主板,系统安装完后,声卡不出声,里面的驱动正常,别外插上一块8738声卡就好使但是仅仅使用一天就不行了,再起机,显卡驱动又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变形,建议风扇不要安装的太紧,还有机箱不好也会产生这个问题!楼主是新手吧注意安装细节问题,拆下来在声卡芯片上补焊一下,不要装回机箱,马上在外面点看会不会无驱动,如果还是这样建议刷下BIOS,先补焊一下BIOS,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要是驱动是好的话就把声卡芯片到输出接口中间的哪些小元件测一下,电容最容易引起声卡不正常工作!要是声卡IC到耳塞孔之间线路完好的话就换IC!!

网友:
看来LZ只有买个声卡装上单独用了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后的运放有问题,又有可能是声卡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安装独立声卡之后掉显卡驱动很可能是由于BIOS中IRQ设置冲突导致的,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声卡能识别正常安装驱动,但是没有声音,比较多的情况下都是声卡IC损坏了,当然输出线路有问题也会导致的,只是相对比较少。自己查查看吧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是用ghost版才出现的一种现象。
比如ad1885,用ac97的驱动能装。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没声音,
把声卡驱动删掉重装有时都不行,必须重新安装系统,装芯片相符的驱动才能解决。
一般声卡芯片坏,装不上驱动的。系统也不会有正常但不出声的现象。
你可以试试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