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4d845al 不开机

楼主(2008-08-27):
现手中有一快杂牌子的4D845AL 不开机 我现在找不出问题请教高手指导
不开机

网友:
打ATX接口的对地值了没有?有没有对地短路的?要是没有的话就强行加一下电试下!!不成就跑开机触发电路

网友:
怎么都这么问问题呢?
可能这样寻医么:医生我朋友肚子疼,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