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先亮后黑!!

楼主(2008-08-27):
存放一段时间,开显示器,亮度正常,,3秒后变黑,不是全黑。
能看到红色的部分。
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地方坏了,好着手去修,谢谢。
显示器

网友:
先检查一下基本电压。
信号线有无接触不良。
有点笼统,说的详细些。

网友:
只要涉及到亮度方面的问题.就要检查亮度相关的电压参数是否正常.比如在出故障的时候.监测灯丝电压.G1.G2电压是否正常.如那组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电路.

网友:
看看尾板,可能有虚焊或是受潮

网友:
谢谢给位老前辈,今天天气不错,准备着手修理。修好后分享经验。。

网友:
找高手研究发现显象管0坏了,所以报废吧,,不过板子就拆件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