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菜鸟修本子Presario 2500

楼主(2008-08-27):
昨日将要下班,客户抱来一台康伯Presario 2500笔记本,客户描述使用中断电,现在开不了机。
接上稳压电源调至18.5,就见电源保护,三下五除2打开机壳,拆下主板,测量主供电支路,未找到短路元件,根据以往维修液晶屏经验,应该是电源后级短路所致,拆下cpu散热器,好大的一个散热器,有三个风扇,拆开一看TMD,台式机cpu,根据原理,插上电源应该待机芯片产生待机电压,从而后级才能工作,此时供电芯片赫然在目,测量供电管,并无短路,但是对地漏极阻值很小,在旁边有两个小电容引起我的高度重视,拿下来再说,拿下来测试管子阻值正常,为验证结果,TNND,竟然有一只短路了,找来废板,拆下一只,将电路归位,上电一切正常,哈哈,菜鸟终于也修好了笔记本!(收费300元)

网友:
你已经不是菜鸟了,经验满多的吗。
好好练,一两年就成专家了

网友:
钱收得比修显示器过瘾吧?

网友:
出场费挺高了,一个电容就三百嘿嘿

网友:
宁可当你这样的莱鸟 也不做维修专家

网友(2009-11-26):
这个菜鸟太好赚了

网友:
俺也是菜鸟,修显示器老要改版,修主板收费太低,看来只有修本了。。。。。

网友:
要是我们天天有这种运气就好了,

网友:
老康师傅是在河南周口做维修吗?老家那边市场怎么样?//

网友:
我是真正的菜鸟~请问电源保护的时候,电流会怎么跳变?我很想知道哦,恳求你告诉我。

网友:
楼主这个钱收得爽啊!来一个砍一个啊!羡慕

网友:
又学到经验了。
通过测供电管对地,找短路

网友:
呵呵,我笔记本都还没拆过,郁闷

网友:
对地漏极阻值很小?多大?这种修法一天修好十个有什么意义呢?自认菜鸟怎么发到维修员区了?

网友:
不贵不贵,关键还是看人的收费技巧跟口才拉,人家有得进水清理下主板就好了收四百多这又怎么说,你进医院看病人家还要收你挂号费呢,维修是不能算配件的钱的,要是算配件的话那赚什么,一个电容才多少

网友:
无奸不商,做生意就要这样,

网友:
很多情况是这样子的 问题找到了 简单  没找到死也找不到

网友:
呵呵各位挺有趣的

网友:
怎么一眼就看到那颗电容了,没有烧黑呀

网友:
这就是技术啊!给我可能都查不出那个电容.

网友:
看上面有些人的回帖觉得很汗!
这机器坏了是不,不能用了,还属于半短路不短路的,要是坏大元件好找,小元件很难找到,属于比较麻烦的故障,这不是每个维修人员都能很快找到故障元件,有些人不是会大拆一通。
是不是认为大拆一通就该收更多的钱了,直接找到就应该收很少的钱了?技术水平不同处理起来难易也不同,这个收费不合理吗?
你能说说不合理在哪里?怎么才算合理,如果先把北桥南桥都拆一遍就合理了?

想说话不是你的错,如果不动脑筋乱说话就是你的错了!!!!

网友:
阻值一般 多少算是正常地捏》》???

网友(2010-07-12):
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啊

网友(2010-09-19):
   直接就点到了?

网友:
这也算是菜鸟吗?那我们算数码啊~~!思路都这么强了~!

网友:
一个电容是值300元的,因为找坏的电容需要技术

网友:
和我们这行情差不多,不管什么问题起步价300

网友:
能修起来的就不是菜鸟  菜鸟都是只会回帖不会维修的 呵呵

网友(2010-11-02):
维修技术要学习,看来这收费艺术也得向楼主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