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自动开机

楼主(2008-08-27):
今天接到一台r52机器不加电, 把键盘拆下来插上电源自动加电开机正常显示,插上键盘就这加电,.不安装键盘也是插电源自动开机,我换过h8还是相同的故障,高手给我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2009-02-11):
lz,你的本本修好没?什么因原?我也有台机子是这样,请说明下

网友:
键盘是接到EC的,要开机也是也短跑EC的某个PIN,你可以把键盘所有的接脚的对地电阻都测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另外是不是键盘压到开机小板的电源线之类的也可能。

网友:
对,要找到开机键的那条线,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