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屏暗的问题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啦

楼主(2008-08-27):
我接了台IBM T60机子(港货),是屏暗的问题,高压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不亮,经测量高压板的电压20V3.3V都正常,在我测量过程中无意间用万用表把高压板的的指示灯给触发亮了,这时屏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断掉电源后过了十多分钟故障现象依旧是原样,这时候高压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了。
  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主板上有什么芯片是控制高压板上指示灯的?

网友:
是不是触发有问题,确定一下屏线上所有电压和信号是不是正常的.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屏上的电压正常,指示灯供电是由屏线直接到主板上的,指示灯不亮高压板就不工作

网友:
看下休眠键

看下休眠键哦...是不是有问题.我修个这样的问题呢..祝你成功...

网友:
小问题

既然高压板的电压20V3.3V都正常,应该是线路问题,查下灯管接头处的小电阻电容,

网友:
灯管接头处的小电阻电容?!你指的是指示灯吗

网友:
屏线查一下,有时那电压是虚电压,所以点不亮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是屏线的问题,高压板上所有的指示灯的公共端没电压,但主板上有电压,屏线外观看着挺好的呀,也没看到断线的地方,飞颗线就好了

网友:
改高压啊,暗屏在修机中经常碰到,有时我一天接几台

网友:
日立机不触发

待机正常0.01A,按开关无反应,但用电压档多次去触碰南桥晶振,有时可触发,并且能点亮屏,此时M38857的晶振也会起振,
有没有人接触过这样的机,是不是I/O的问题,开关是与HB14的芯片相连的,有换过HB14,还是不行,但不知道他的具体开机电路,不知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