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PE

楼主(2008-08-27):
一块技嘉8I845PE的板子 开始是南桥击穿 无触发(南桥为82801DB)换南桥后上带灯假负载发现SLP PLLGNNE SMI INIT STPCLK A20M这几个灯不亮 如何解决

网友:
再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1.5V 是否正常?

PCIRST 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没有焊好。。。。。。。

网友:
1.5V正常复位没有 南桥加焊过 后来又换了个连序列号都相同的情况还是一样 我考虑是不是北桥有异常 有不有人给个详细点的思路 谢谢了

网友:
现在是不跑代码
还是整板没有复位?

网友:
带灯的假负载是测信号是否断短,即然不亮那就是南桥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