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H-P1569 3674电阻阻值

楼主(2008-08-27):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LXH-P1569 飞利浦代工 FBT 6脚接的3673和3674两个电阻烧糊,估计FBT也坏了但是其型号看不清楚,求助达人帮忙,或者提供线路图
qq:176552715
求助
不清楚
联想

网友:
emc787n有波纹,还拖尾
今天接到一台emc787n17纯平,客户拿来是是行幅调不大,菜单上的行幅可以调,但行就是不动。打开后,发现行幅调节管好的,但是有一个2.2欧的电阻阻值变为无穷大,换之,好了。但就是有波纹和拖尾,以为是电容坏了,但是仔细检查没发现有电容鼓包的,就一个一个换,还是不行。
然后就把尾板上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
想在还是有很严重的拖尾,从左边一直拖到右边。真是晕死。
望高手指点一二。是不是释放的问题啊。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