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大家帮忙,杂牌液晶。内详。。照顾下哦。。。。

楼主(2008-08-27):
一杂牌液晶用的是乐华的B.RTMC1B ( 2025L )
有12V 无5v
怀疑板上ACT4060 SH 损坏。
电压分别是 1角1.04 2角 12.05 3角 0.18 4角 0
5 角 0 6角 3.98 7角 2.75 8角 0.05 是不是坏了。?

坏了用什么可以代换,让我有多的选择。
另外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网友:
补充一下板上的1084 3端都只有大头的一脚有0.24的电压,一脚接地,一脚无。查 大头的一脚经过一电容到 ACT4060SH的第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