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 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08-08-27):
触发电流到1.04后掉电,测量无CPU核心供电,与好板对量阻值都事正常的,更换核心ICMAX 8774后还是一样无核心电压,请高手指出维修思路

网友:
没有CPU供电也能升到1.04?

网友:
是啊!AMD架构的,NF-G6150北桥

网友:
CPU供电如果没起来,一般电流不会0.3A。有时候它只是起来一下就掉去,万用表捕不到。如果确实是CPU没有供电,应该先看其它供电有没有起来

网友:
其他的 供电都起来了!只有CPU核心没起来,我是用示波器打的,比较准确!

网友:
那就VCC、VDD、SHDN、BST、FB逐个查。

网友:
无VCORE还有这么大电流,感觉上是有短路存在!

网友:
也许北桥或南桥已经爆烫了  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你这机器应该:南桥问题:我修一个也跟你这一样有时:就是南桥虚焊造成。

网友:
先烤了一下,故障一样,然后重做了也不行,更换南桥后 OK!感谢大家的帮助!特别感谢辉哥的指导

网友:
高手多呀,果然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09-04-17):
路过  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