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谁碰到过这故障?

楼主(2008-08-27):
华擎K7S8X一过XP滚动条就黑屏,主板工作灯,CPU风扇却还正常运作,音箱没有开机声,说明是机子在这卡住了.别的参数不多说,是确定主板出问题了,但这种板能触发跑码说明也很难测出哪些不工作哪些不正常.
谁有过类似故障成功维修的共享下.

一不提供测试经过;二不提供测试数据。怎么帮你吧?
--V

为答谢各位朋友的帮助,把经验写.首先我在此说明下:我为什么不说所测数据:1-因为此时我觉得,主板能正常触发和关机,不接硬盘就可以开机测试2天都没事.2-我也修过一些主板,先软后硬这个早养成习惯,主板上各项数据还会懂的.无论阻值或电压都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我不就找到故障了吗.我早知故障,哪就不必来求助了.此时我要的就是朋友们的类似经验这个经验很重要,如CPU供电管坏了一个没经验的换上去就会再坏,有经验的一般换一套.嘿嘿.朋友每个经验我都会认真学习,楼下的朋友说是CPU电容,我就首先换掉CPU所有供电电容,没想到试机,OK了,如果不行我还会参照回复的朋友所说的内存供电啊电容之类的,像我这种菜鸟要求不高,能学到每个的一点长处,就感谢各位了

网友:
先软后硬,重做系统,解决50%
目测主板有无异样,解决30%
检测内存、cpu、等电压,刷bios,解决10%
剩下的以我目前水平,就一个字。“扔”

网友:
一般都是CPU供电问题吧,换换电容看下

网友:
多谢回复啊.此板不接硬盘开上2天测试都没事,接上硬盘过了XP滚条就变黑屏.所以说有故障都比较难查出来.我就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A:
多半是内存供电不足,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内存供电不足,试下

内存由一个B1202管中间脚供电,不知是什么管.

网友B: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 重装系统也不行 最后换了显卡好了 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 重装系统也不行 最后换了显卡好了 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有过一样的经历...........!

网友: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电源功率的问题,建议换个长城之类的电源,我遇见过,
去掉硬盘就开机,正常。用pe也能正常,就是加硬盘反复重起,
换比较烂的显卡(如vga改用pci)正常,上硬盘也正常。
试试换电源吧。。120大元左右(临沂地区)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