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液晶被雷击不亮

楼主(2008-08-27):
刚收台三星17' 740NPLUS显示器被雷击后 不亮指示灯也不亮 拆机后测300V有供电,次级端没有电压,负载没有短路,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看正面一个芯片为立式6脚的 DH11 芯片 请问下这个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反面的有没有常见的电管芯片,我头一次听说这个芯片

网友:
只有这一个芯片

网友:
这管没看过,管子上还有什么字 吗???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
被雷击了一般开关电源都是第一个坏的,而那些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又很难找,只能换电源板了。

网友:
三星的一般用五脚的电源PWM多些,如果找不到代换的,,那就换个电源板吧

网友(2010-03-03):
电源管的型号是DMO465R

网友:
雷击了一般都是电源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