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系列绿色开关电源的检修

楼主(2008-08-27):
近日客户送来两台PHILIPS的CRT 17的显示器(一台107S66和一台107F6)故障均为通电三无.保险无损.有300V电压.次级无任何电压输出.    检查电源模块用的是汤姆逊公司的绿色开关电源专用集成电路TEA1507P.配合场效应管.使开关电源效率更高.查资料得知TEA1507的第8脚为电压输入端测电压为298V(为正常电压)但第1脚对第2脚(地端)却无电压.正常应有10V以上的供电电压输出.测TEA1507P第1脚外围电路元件正常.测TEA1507P的1脚的对地的正反向阻值与正常比稍低.因第1脚的电源是由TEA1507P的内部电路而来.判断此块损坏.查TEA1507P为它激式开关电源.开关管不参与振荡.利用这种特点.可与维修UC3842一样先焊下开关管.上好TEA1507P.通电测量第1已有10V以上的供电电压输出.断电焊上开关管,通电试机显示正常.(先修的是107S66.修好后再修107F6的故障一样更换TEA1507P后故障排除.都已修复.烤机2小时后.通知管户取机.看来飞利浦用汤姆逊这款绿色芯片的机器的通病.搜索得知TEA1507P很易损坏.)

 看到论谈有找TEA1507P这款绿色开关电源资料的贴子时.本人才写出飞利浦CRT彩显的简单维修经验.希望能对初入CRT电路维修者们有点提示.觉得好的兄弟请多交流.望版主能给加分.这样下回打字写贴才有动力.谢谢..

附上TEA1507P的中文资料

TEA1507P
1 VCC
2 GND 接地
3 VTRCL 误差电压输入
4 DE 过压/过零检测端
5 SE 过流检测端
6 DC 激励脉冲输出
7 NC 空
8 VI 启动电压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日客户送来两台PHILIPS的CRT 17的显示器(一台107S66和一台107F6)故障均为通电三无.保险无损.有300V电压.次级无任何电压输出.    检查电源模块用的是汤姆逊公司的绿色开关电源专用集成电路TEA1507P.配合场效应 ...

好东西要是把电压也写上就好了!

网友:
对啊,电压也是关键的,还有对地电阻最好也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