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V890主板跑28

楼主(2008-08-27):
测试卡跑28三大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
BIOS1脚只有0.3伏电压
2脚32脚有3.3伏电压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是2
可以当做无效代码来修

下压桥,看空焊否(此类板的通病),BIOS,U座是否扩孔

网友:
还是老故障啊
不是28就是29
压了也无效

网友:
28,29代码
     Awardbios,为系统在测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者特别的8242键盘控制器应检查主板Cache控制及主板中键盘控制电路。
     amibios,为系统完成中断矢量之后的初始准备;即将调定单色方式。应检查显卡接口部分。
     Phoenixbios,为CMOS电源故障/检查总和计算正在进行。应检查主板中bios芯片及其关联电路和主板中电流供电通路部份,试更换电源。

网友:
这种故障是BIOS故障

我今天测到一个这个主板,是BIOS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