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维修液晶的经验

楼主(2008-08-27):
咱刚开始学修液晶,高手请不要笑咱

上周有一朋友拿来一台飞利浦170S6的液晶显示器,症状为开机一秒左右就没有画面,指示灯为绿色。

在坛子里泡了这么久,知道是高压部分出问题,出现保护了。

打开机器,发现高压线圈附近的电路板都有点发黄了,有一个电解电容有点鼓,明显故障先解决,换之

再开机,故障依旧,摸高压线图,有一个线圈发烫,根据症状判断,应该是高压线圈或者后路有短路,对调两边的元件后,发烫的还是原来那个,估计是高压线圈完蛋了。

刚开始修,手里也没高压线圈可换,地方也比较偏,想买配件也没有呀,只好换高压板了。

高压板是四灯小口的电源一体板,12v 5v都没有问题,直接换高压板咱多亏呀,想办法改造,光换一个高压条,咱就可以多挣点。哈哈

找到12V供电,地线,ON线,上机后问题解决。

光解决问题不行呀,高压条装不进去,而且咱属于周扒皮类的,把原板子上后面的电路板用锯子锯开,接上高压条,锯下来的板子上的原件咱以后修机器还可以拆,高压条也有空间装进去了,爽。

网友:
不用锯,麻烦,你把件拆光,用热熔胶固定原光板子上就行

网友:
哦,又学了一招,谢啦

网友:
就是,直接把爱事的裁掉,然后在把后装的高压条给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电源适配器也可以f放到里面方法一样

网友:
恩,好办法!!!!!!!!

网友:
晕死了..高压部份怎么这么多显示器都会出问题吖,,,,不过内部电源部份我修的不是很精...一般换换6841,,,换换300V那个管子,,,再换那个4角的叫什么东东的那个....二极管没穿,,,保险没坏,,我就没办法修了..有高人请教么?电路图我看不太懂

网友:
电路图看不懂,那得需要补补课了.还是弄明白原理及过程才能修得精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真是太好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我是新手刚接触液晶,如果是220V直接供电的液显,12V输出滤波电容漏液鼓起,换之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刚开始学修液晶,高手请不要笑咱

上周有一朋友拿来一台飞利浦170S6的液晶显示器,症状为开机一秒左右就没有画面,指示灯为绿色。

在坛子里泡了这么久,知道是高压部分出问题,出现保护了。

打开机器 ...

你 太 牛B 了   我 前昨天 也修 到 一个 和 你 相同 的 现象 其实 变压器 坏的 不多 的吧

网友:
改高压板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感谢 经验分享。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经验就是金钱呀!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如果要换高压部分的话,肯定最好的办法是去掉原一体板的高压部分的器件,然后用哥两好粘死,绝对掉不下来,还结实

网友:
楼主,高压线圈你敢摸啊,没有高压吗???

网友:
现在好象高压板的问题当液晶故障的80%了,是不是现在的显示器在这方面设计不过关呢?

网友:
不错 向你学习 。是不是现在的高压板没控制亮度这一项了。只有1。供电 2。地 3。开启信号。

网友:
改完以后,确实没有高亮度调节了。
在按亮度调节后,显示器没有任何变化。
还希望高手指点,怎么让亮度调节起作用!

网友(2008-10-02):
学习学习。如何改?有图最好!

网友:
我以前一是把它给锯了,后来干脆直接黏上,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