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接口不一样的屏有法更换没

楼主(2008-08-27):
液晶显示器的屏摔坏了
线路板啥的都是好的
我现在手头上有块好的屏
但是屏背面的信号线接口不同
是否可以通过改线更换上呢
望指教

网友:
可以,按照那根线的信号线连接法,直接接到屏的接口上,一般排列是兰绿红时钟兰绿红时钟供电,基本这几线,你看下就指导

网友:
飞线或者用LVDS屏线飞到驱动板上面

网友:
LZ要先搞清楚你的好屏是什么类型的.

1、常见的有TTL和LVDS,不常见的就不说了.
2、最重要的是搞清屏线的类型,单6、双6、单8、双8,能不能搞掂这是关键!还有灯管数。
3、只要你的驱动板上的屏线与你的好屏的屏线接口一致,灯管数一样,一接就成!不然你就得换匹配的屏线了。

网友:
有没有朋友有讲解屏线的视频了,这个很想了解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