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伙修液晶显示器需要备那些常用工具和配件了 ?? ...
请问大伙修液晶显示器需要备那些常用工具和配件了 ???????????

楼主(2008-08-27):
列位我是新手。请问大伙修液晶显示器需要备那些常用工具和配件了 ???????????
想采购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没人回答啊。 自己先顶下!!!!!!!!!!!!!

网友:
是液晶配件都要备一些
本人就是这样!

网友:
网上有卖液晶维修套件的,一般有一块驱动板,一个扣屏线,一块单灯高压条,还有别的什么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