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无法启动(已解决)

楼主(2008-08-27):
一杂牌电源,测绿线和紫线电压正常,短接绿、黑线,灰线无电压变化,电源无任何反映,换掉LM339和TL494,故障依旧,寻求解决思路。

-----------------------------------------
风扇故障造成12V短路。

网友:
1.先查494的12脚有没有正常的供电,有正常供电的话再查4脚是否是高电平,是的话就是保护了.没有供电就跑线路查.
2.有的电源的设计是短接绿线时494才有正常供电.用两个C945来做的.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查12脚和4脚电压都正常,看来是保护了。用二极管档测各组对地电阻,3.3V有短路迹象,看各电容外观正常,先换掉3.3V输出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换掉没用,继续求解。

网友:
开关管和启动条件查没有嘛

网友:
楼上的有灌水嫌疑。
后来确认3.3v没短路,TL494的4脚高电平,接下来怎么查?继续求解。

网友:
晕死你这个故障叫你查开关管和启动条件你说我在管水

网友:
你先强行将494的第4脚对地短接,看看电源正常不(在不短接绿线的情况下),如果有电源输出,那说明其它方面没有问题,只是339外围电路有二极管短路了,我昨天假的一个金河田电源就是这种情况,结果发现是339外围的一个开关二极管坏了

网友:
:) :) :)

长风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强行将494的第4脚对地短接,电源还是不正常(主板侦错灯会亮,可是风扇啊不转)。

网友:
主板侦错灯会亮,那就说明电源有输出了,应该是5V有输出,12V没有,那你查一下12V的整流二极管看看有没有问题,有一点,你在试电源时,不能接主板的呀,不小心烧了主板怎么办?将494第4脚短接的时候,快速测试一下5V和12V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呀,你这个电源不难修

PS:不要长时间短接呀,因为如果不开机是由于短路引起的话,那长时间短接会造成其它东西烧坏的,短接,快速测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
短接4脚后测电压:12V为0.47V,     5V为8.5V,    3.3V为4.7V,是不是12V线路有问题?
查肖基特二极管正常,板上附近其他的小二极管也正常。

网友:
没人知道?没人修过相类似的?

网友A:
用二极管档测各组对地电阻,3.3V有短路迹象,
----------------------------------------------------------------------
有些电源并了保护电阻1-20几欧姆。如有,去掉电阻在测。

短接4脚后测电压:12V为0.47V,     5V为8.5V,    3.3V为4.7V,是不是12V线路有问题?
-----------------------------------------------------
肯定了,12V有短路的地方。并且使 5V 、3.3V电压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档测各组对地电阻,3.3V有短路迹象,

有些电源并了保护电阻1-20几欧姆。如有,去掉电阻在测。

短接4脚后测电压:12V为0 ...

遵循领导的最高指示,专查12V这一路。把12V从变压器后面的元件全部拆下测量-----------全都没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绝望了-----额的神哪。救救偶吧!把所有的元件都焊上,准备仍仓库了。忽然看见12V输出的两只2200UF电容,上次把这两只电容换到了其他电源上,证明是好的。要不我现在换成4700UF的试试?说干就干,拆下换上两只4700UF的,通电,哈哈,神显灵了,风扇转了,只是有轻微咯咯的异响,风扇转了一会就停了。这下,我终于明白了-------风扇有问题,该风扇在其它电源上试过,能转,当时也没细看其他的,便以为风扇没问题了;我这个杂牌电源的12V输出由2只2200UF的电容滤波,风扇有轻微短路后,12V便带不动了,所以开机都不转,换上2只4700UF的以后,负载能力有所加强,风扇便转动了,轻微的异响便说明风扇有问题,换上个好风扇,通电开机,便一切正常。

网友:
不会吧

原来电源风扇也是个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个故障点比较新啊,风扇的轻微短路,拉低12V电压。

网友:
我这个杂牌电源的12V输出由2只2200UF的电容滤波,风扇有轻微短路后,12V便带不动了,所以开机都不转,换上2只4700UF的以后,负载能力有所加强,风扇便转动了,
-------------------------------------------------------------------------------
还是12V短路了...
但你这个分析,我有不同意见,请高手共同分析。
感觉和电容没多大关系,实际上只要有一个 2200UF的电容就因该能保证+12V电压的稳定了。

“风扇有轻微短路”的理解不对,风扇负载可看成是个电感,在其启动和被“阻转”的时候都会有较大的电流(如果风扇线圈有局部短路会造成更大的短路电流),这给+12V造成了短路的现象。一旦其转动起来后需要的电流较小对+12V的影响不大。

网友(2010-03-16):
我想也是 和电容没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