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驱动板和高压板你更换电源板,但是功率不够你会怎么 ...
有的驱动板和高压板你更换电源板,但是功率不够你会怎么办

楼主(2008-08-27):
我遇上到几样这个毛病就是电源板坏掉,但是现在的12V/4A的适配器只提供一组电压,如果碰上那些需要5V的你们怎么选择?
是直接更换全部板子(电源,高压板,驱动板)
我一半都是用移动硬盘盒 的电源进行更改,有12V5V两组而且安数还够,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说下!
硬盘

网友:
一体板我也有备的,电源输出12V 5V

网友:
一体板存在大小不一,所以有的时候碰上这个我只能拿适配器改,,就是那个东西不好找,,

网友:
有的电源一体板是输也15V 5V的,那么这个15V能当12V来用吗???
要输出5V找个5V稳压管,把12V转换成5V不行吗??!!

网友:
楼上的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你考虑到5V的电流这个稳压管能承受住吗,,

网友:
12V上接个7805就可以转成5V了

网友:
也不错,,明天试一下,不知道12V功率能不能达到,

网友:
有的电源一体板是输也15V 5V的,那么这个15V能当12V来用吗???

网友:
不建议7805,转换效率很低,而且功率不足,15寸的屏还可以。如果就19宽屏,就更无能为力了。我一般选择LM2576-5.0,但是电感的选择比较严格,发热量好像也跟电感量有关

网友:
我问的问题大家也回答一下哇!!!!!

网友(2009-06-16):
5V再转3.3V什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