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X北桥电容对地SHUT..但开机还能显示等问题

楼主(2008-08-27):
前天有一块板子,华硕P4P800S-X..量电感对地短路了,,北桥电容也是,,,,,,,刚好有一客户,,拿来一块华硕的板子,,也是北桥短路了,,也能显示,,,那块板子是CPU没供电,,,换了I/O..居然显示了,,,天...有点受不了,,,都没打算修好的,,可是P4P800S-X这个一样的问题,,换了I/O还是不行,,管子都没问题...这种问题怎么解释??请论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些供电点在输出端接有负载电阻
所以才有测量对地电阻很小的缘故

网友A:
而且不要直观的认为有蜂鸣声就判断是短路。一般的表低于60都会叫的。
短路=0欧

网友B:
看了二楼的贴子我才知道(有些供电点在输出端接有负载电阻
所以才有测量对地电阻很小的缘故)原来我一直以后测NB有没有挂的方法都是不完全正确的。我原来一直以为只要测NB边上的电感两边导通,用二极管档小于10就算挂了,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二楼的贴子我才知道(有些供电点在输出端接有负载电阻
所以才有测量对地电阻很小的缘故)原来我一直以后测NB有没有挂的方法都是不完全正确的。我原来一直以为只要测NB边上的电感两边导通,用二极管档小于1 ...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而且有这种现象的板子很少
你通过测量NB边上的电感对地短路从而判断NB坏的思路也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不要直观的认为有蜂鸣声就判断是短路。一般的表低于60都会叫的。
短路=0欧

                                     不会的,我一般都看表的,,小于10的话,,我就会注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而且有这种现象的板子很少
你通过测量NB边上的电感对地短路从而判断NB坏的思路也是正确的

                     对,,我也是这样量的,,不过我会量很多地方,,第一是1117。。第二是旁边的电容,还有电感,貌似南桥有几个供电。。。这个我研究过。。就算桥不上板,我也能几乎能量得出好坏,,有个1。5V,,有个3。3V,,板上开机一般都有3。3V,,桥中间几乎全是地。。量1。5V跟3。3V有没有对地就知道桥大概有没有坏

网友:
嘿嘿

你可以把 电感 拿下 看看 是前级短路还是 后级负载     NB桥  测量  你也可以用 AD线测量 袄 嘿嘿     哥们 你要是主板开机电路 里有  74门电路 你也可以对地测量下 华硕主板开机电路 有专用芯片  比如  AS-99172 97172这样的专用芯片 你也可以看看有没有损坏袄   如果能开机 最好用 手 触摸你怀疑损坏的芯片 短路一般 都会很热的 嘿嘿 建议

网友E:
你测量的时候有没有下掉CPU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测量的时候有没有下掉CPU 啊??

                                     没有装别的东西,,光板测的!

网友:
还有个就是,,下管的D极跟S极都接地的。。。。貌似ASUS喜欢搞这样的东西。。还有ADP3418。。。这些东东我很不喜欢。。因为我不懂,有没有高人指点下这种CPU供电电路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的管子型号是不是LD1010
如果是用的这个管子  那么你测量到VCOER对地短路的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
是正常的。。管子没问题,,是1010没错,,很难搞定,,,,。。。我想不通北桥的电容怎么会短路的,,,,有相似的板,,但不全一样,,也能显示,,,,,可我这个不显,管子正常。。就是CPU没主供电。。很奇怪。。估计是北桥挂了吧,,,

网友:
你就把所有的LD1010都下掉 再看看北桥的那几个小电容还短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板子退给客户了。。。。。我拆过1010了,,还是短路。。。估计有60%是北桥挂了。。。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也是这样量的,,不过我会量很多地方,,第一是1117。。第二是旁边的电容,还有电感,貌似南桥有几个供电。。。这个我研究过。。就算桥不上 ...

说到这个问题我也得问下,打阻值我喜欢用1K档,有次量PCI A14PIN对地为0,通电,还是有3.3VSB,用1X100量有几百阻值,用X1量有几欧,3个档量的怎么有这个区别?是不是用错档、量了,要用宁蜂的那个量才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