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已解决)

楼主(2008-08-27):
下午客户拿来一台BENQ FP71G+,故障是电源灯亮,屏幕无显示,换了C5707,9024,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电源插上开关没开屏幕就亮了。请多多指教

网友:
仔细检查背光开启相关的三极管

网友:
BENQ FP71G+

谢谢十三大哥指教!!!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
问题主要在9024的相关控制线路上,造成此故障,原因是当显示器正常通上电源,9024已经不能正常受控,12V主电源已经直接通到高压电路上,让高压电路工作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9024不受控,这个就期待你去考证了~~~~~~~~~~

网友:
上次换的9024应该是坏的,重新换9024OK

网友(2009-07-02):
洲记兄弟对此电路的理解好深刻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