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00,3个灯齐亮3,4秒后掉电

楼主(2008-08-27):
入手D500 机器故障是个灯齐亮3,4秒后掉电,灯闪灭定义是CPU,主板故障。
光板上CPU,开机3灯齐亮电流到0.38后过个2秒左右就掉回0.01。检测卡显示00FF。CPU是1.3/1M,量核心供电为0.98,放在好的D600 没事,可亮机。然后照这飞翔老大发的D500上电图和D500电路图一步步检测。
结果检测到PCIRST# .3.3V和CPURST#1.07V后就不知到该怎么查了。高手给个意见,这板子,我先后换过IO,BIOS都故障不变。

网友:
看看网卡是否虚焊,呵呵

网友:
加焊过了,这个网卡是DA82562在扩展坞下面那个48脚的长方形芯片,不是BGA的。摘掉也无果。还有我的班子和图不太一样,板上CPU供电用的ISL6217,图上是SC1476。
6217没找到资料,不知道那个脚是PWR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