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包后屏分成了两部分

楼主(2008-08-27):
先是高压包打火,换后屏分成两部分,并且没有菜单,不知有没有谁有过这种情况,怎样解决的?图片如下

网友:
悬  貌似高压包周边电路问题

网友:
高压包型号对吗....?顺便查一下尾板电路........!

网友:
显示器是飞利浦107S7的,高压包是LCE CF2091,换过两个高压包了,还是一样的现象,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线性中心不对,但就是查不出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高压包型号应是79A774-504-EG

网友:
有可能是振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MCU坏的可能性有点大了。如果有的条件的话。可以代换MCU.

网友:
1.高压包问题或型号不对,
2.数据错乱
3.高压包周边电路问题。
行中心不对。

网友:
高压包是肯定不对的。

网友:
包的型号是对的,我也有一个,包也坏了,型号和lz的一样

网友A:
谢谢各位了,现在已经修好了,是AFC电路有问题,从行场芯片TDA9112    第十二脚跟线到高压包中间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取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了,现在已经修好了,是AFC电路有问题,从行场芯片TDA9112    第十二脚跟线到高压包中间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取了就可以了

原来修过一个杂牌17的也是和楼上一样的情况,后来换了新的TDA9112还是一样,害我走了不少弯路。妈妈的新的集成块居然是坏的,最后狠下心在换了新的集成块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