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80G转速变慢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27):
如题,用MHDD扫描明显和好的硬盘速度不一样,但硬盘用起没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看标题就觉得纳闷,进来一看果然火星新闻

MHDD扫描的出来的是硬盘的读取速度,不是转速

网友:
我碰到好几个ST的硬盘,旧了以后速度明显慢了,MT的就不会

网友:
用久了有一定损耗,开S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