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19AN出现严重拖尾情况

楼主(2008-08-27):
我前两天修理一台清华同方T19AN出现严重拖尾情况,已确定是屏问题,没解决今天又来了一台一样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先谢过。

网友:
不是确定是屏的问题了吗?期待答案

网友:
看一下屏线吧   还要 怀疑一下屏一起的板

网友:
先换个通用板点屏试一下,看是不是屏的原因

网友:
信号线,也可引起这种故障。需要排除。
有时使用分屏器也可导致显示器重影,拖尾。

网友:
已经确定是屏上的问题,用替换法排除了驱动板和屏线问题。

网友:
要出废屏的话,我可以收。可短信联系

网友(2009-10-21):
屏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基地一 个帖子 可以找 从屏玻璃板上飞线 看 看查 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