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筒补焊CPU座效果很好

楼主(2008-08-27):
原来用是一把普通的热风筒温度不好控制,补CPU座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现在用的是工爵的控温控风热风筒加焊CPU座, 南桥没有失败过。 哈哈 的确好用, 板不变型不变色。说一个实例,昨天一个同行转过来来一片华硕的主板,故障是走FF 他修过 修不好,拿回来上假负测量工作条件都具备就是不走代码,考虑解决方法(1)刷BIOS (2)补焊CPU座 。第一招用完故障依旧哈哈,马上拿出热风筒,温度调节为450度 板子先把CPU架子拆掉,在小心的把CPU扣撬下来,用薄点的平口可以很快的搞下来 撬多了就很熟练了,然后在把北桥散热片卡子松开取下散热片并在北桥背面处贴上隔热纸,把板子平放在桌子上在板子下面北桥处垫上一块散热铝板我用的是一块面积大点的显卡散热片 哈哈。板子昂好后在正面压上一块坏硬盘我一般是压光驱。做好这些工作后沿CPU座周边放适量松香水。开始加热,先在正面把板预热一下然后转到板背面,开始不要固定在一个点上吹 加热面积大点防板变型,基本上是吹一分钟左右开始定点吹座子,等到用镊子可以轻轻推动CPU座并自动弹回来后,就可以拿开热风筒了,哈哈 我换南桥基本也是这样在做,换桥值锡是关键,焊上去其实还简单一些温度控制好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非常好的一份经验,与我们分享

网友:
简单好用的就是好东西,经验宝贵!

网友:
学不会啊,难度太高

网友:
北桥好不好吹啊.我头一次就吹死了

网友:
真是高手呀,這麼都讓你搞定了,拆焊台都省了

网友:
我们这边用锡炉加焊座子和桥,95%的成功率。你用风筒加焊有没有做支架,不然一连加四五片还不累坏。

网友:
这样吹,我是失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