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661FX-M7不跑码

楼主(2008-08-27):
661FX-M7不跑码:
有关测试点:
内存电压:2.5V  1.28V正常
北桥:1.5V   1.8V  1.19V
CPU电压:1.0
时钟:0.3
复位:1.0 (原来没有这个电压,换过北桥头上的一个1.19V产生电路的MOS管后就好了。)
PG:0.5V (这个不正常,刚换上面哪个1.19V的MOS管后这个电压在1.0V是可点亮用一段时间后又变成了0.5V,现在永远都是这个电压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问题出在PG电路。经跑线发现这个PG电路是从NB出来的。经过一个小三极管W04(4N)连PG,PG的上拉电阻就是CPU旁边的一个小电阻一边连到PG,另一边可能是连到电源的,因为这个另一边和好多CPU排阻连到一起的,只是这个脚只有很小的电压,电阻很大。估计是开路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电源是从哪里引过来的。请高手点点。

SIS964南桥,SIS661FX北桥。CPU座是775针的。
这种北桥,南桥需要几组供电呢?

如果有电路图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