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ip4500喷墨打印机打印机头堵塞

楼主(2008-08-27):
本人前天接到一台佳能ip4500相片打印机喷头堵塞用超声波都清不了,请高手指教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谢谢。。。。。
佳能

网友:
将喷头卸下来清洗。。

网友:
这个头最好少用超声波,就用开水泡就行

网友:
喷嘴用胶皮管套上主要是怕清洗的时候从那里落灰。
超声波清洗机不是万能的,很多高分辨率的机器,比如数码打样机,
用超声波清洗机一洗喷嘴,喷嘴就废了。

网友:
用喷头清洁液或者用100度的泡一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