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800的高压条代换......急

楼主(2008-08-27):
求助:东芝1800  老本黑屏,最后定为高压条故障,这款设计有缺陷,不少朋友都说高压条有问题

散热不良 时间长就导致黑屏...

偶拆出高压条仔细观测,发现有小电阻已经烧的流黑水了.......太夸张了吧,并且已经都干了,貌似干了的黑漆

不清楚这个高压条的电压...   in为7pin,out接灯管2pin。想用通用高压条代换,是用是12V还是5V的?

哪位朋友修过东芝的本  说说,还有就是具体接线,呵呵

各位大虾谢谢先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1#pid515842
这个帖子说的很明白,哈哈

有黑屏同样需要改高压条的就看

网友:
高压条上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你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啊
之以个小电阻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吧
取了他

网友:
哦,芯片是TH05  1725,MOS是8脚A1760

不修了,刚卖了个通用的高压条

网友:
笔记本电脑高压条都是12V以上

网友:
这个要看主芯片的工作电压,我现在用的通用高压板主芯片是MP1015,
工作电压是6 到22V的

网友:
改高压就可以了,用通用高压条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芝的是5V的  通用的IC是什么965...

网友B:
在改通用条子遇到一点问题,通用的4个端子,电源5V,地,on/off,Bright

接了5V的和地,Bright悬空没接,on/off给高 低电平 灯都没反映.....晕了,但是用手碰on/off端灯会闪烁

怎么回事,难道是碰到JS?买了个坏条子...?各位指点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改通用条子遇到一点问题,通用的4个端子,电源5V,地,on/off,Bright

接了5V的和地,Bright悬空没接,on/off给高 低电平 灯都没反映.....晕了,但是用手碰on/off端灯会闪烁

怎么回事,难道是碰到JS?买 ...

调节也要接
试下直接接把调节跟ON/OFF接起来
不行把调节接地!

网友:
谢谢楼上,有空试试看,最近没时间,看来只能等10.1放假了,偶业余的 呵呵
如果搞定了,会把最终结果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