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显示器放电高手上图

楼主(2008-08-27):
如题。。。。。。。。。。。谢谢

网友:
电容的话最好用灯泡的两个脚去放,高压包的话,用表笔,一头接地,另一头接触高压帽里部的卡口端子,(必须在断电下操作,不然电到不负责任,

网友:
用10M以上的电阻(2W以上),一端接地,一段接高压帽内卡子。注意:手不要碰到金属线的裸露部分!

网友:
灯泡放电,方便、直观,我一在直用它。相信我没错的。
灯泡的作用:
1、放电
2、假负载
3、代用保险

网友:
对显示器电容放电用电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接在哪里啊!来张图啊!

网友:
用电烙铁放电,把插头的两个角接触到电容两角放一会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上上面说的问题是说显示器的高压包放电,听说是很响的,我没有搞过,不过7楼说的电容放电就是可行的,我试过,也很响了,

网友:
如果用电容放电,电容的耐压要达到数万伏,否则电容会被击穿。用电阻放电阻值越大火花越小,而且不会出现如楼上出现的响声!

网友:
直接的方法可以断开电源!开机就自动放电了

网友:
LS的方法能解决吗老师。。。。

网友:
用电烙铁的插头接大电容的两个脚就可以,或者按几次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