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如何测(新手区没看懂,希望再详细一些!!

楼主(2008-08-27):
mos管,如何测(新手区没看懂,希望再详细一些!!
我用的是数字的表,要打在二极管档测(二极管测试及翁鸣通断测试档),还是在电阻档测(Ω档)?
在主板上测准吗?有必要拆下来测吗?

主板上基本上都是N沟道的MOS管~
一般我们的测量方法如下~
黑笔接D红笔接S 有500欧姆左右的
然后红黑对调~
红笔接D黑笔接S  万用表显示"1"
一般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管子是好的~
更保险的说:
红黑表笔对调测量G D S~
除了黑笔接D 红笔接S有阻值以外~其他的接法都没有阻值!
如果测量到某种接法阻值为"0"
这个使用用镊子或表笔短接G S放电~ 然后再测量!

网友:
是二极管档,不是欧姆档。
在路测只能大致判断好坏,当管子存在软击穿时必须要代换才可以判断,拿下来测也测不出坏。

在路测时,一般认为G-S、D-S不短路为好。当然,拆下来测试并不是很麻烦,并且相对要准确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击穿的管子怎么测?

网友:
二极管档测,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阻值在300到600欧,其它接法都为1或无穷大的,就是N沟MOS管。相反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阻值在300到600欧之间,其它表笔接法都为1或无穷大的,就是P沟MOS管。G极与D极,G极与S极之间阻值都应为1或无穷大,阻值变小或为0则都为坏。特殊情况除外,比如有接地,需拆下来测

网友(2008-10-02):
接地,                需拆下来测

网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如果测的数值都一样呢????

网友:
之前一直在找如何测量MOS的方法呢,总算找到了.

网友:
正有个主板MOS管背面变色的,不知道好坏

网友:
奥 good  又学一招
谢谢

网友:
在路检测会不会形成对电容冲电?我在路检测弄不来,好象是对电容检测一样,
晕了,自己笨哦

网友:
检测时,要说明使用数字表还是模拟表,以现在的条件,修主板最好用数字表,测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不能用电阻挡,要用二极管挡量,用电阻挡测三极管只能是模拟表,数字表测不了,数字表电阻挡得测试电压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