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GVM主板,进BIOS自动断电

楼主(2008-08-27):
昂达865GVM主板,进BIOS自动断电。

如机子比较热,进BIOS自动断电的时间比较短,不进BIOS,还没完全进到系统也自动断电。

有时开机又可以进系统且运行一段时间,几个小时不等。

不知是那里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80%可能性是因为CPU与散热器接触不良,先把CPU散热搞好。

网友:
CPU真的很烫,谢了,可能硅脂没有了,接触不好。

网友:
手头上暂时没有硅脂,有什么可以代替一下。

网友:
内存CPU不稳定,,更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那就别上CRD了,找个普通CR发热要低很多。
有没有硅脂都是其次的,把散热器与CPU接触好,即使没有硅脂也不至于坚持不到进系统的。

网友:
最要紧的就是CPU与散热器接触好,使CPU热量即时散发到散热器上,没有硅脂的话暂时可以使用牙膏代替

网友:
高招,牙膏可以顶多久。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如是散热问题,我都很少上硅脂,不过要散热底坐和CPU表面搞干净,接触才好.

网友:
修好了记得回帖给大家分享哦

网友:
是的     cpu和风扇接触是最重要的
由于478的座子大部分都是由四个角的塑料卡钉固定在主板上的
但是有的板拆下座子维修过 还原上去时可能没细心装好  只要有一个卡钉没完全压下去 或者压不下去 (因为大多都用钳子将塑料座子背面夹往往正面推出座子 很容易导致变型 用力也不好压下去)哪怕有一两毫米突出来 大家又用肉眼难得看出来
然后用金属卡扣卡住 其实塑料卡钉还是没有压下去  时间长了就会死机 或者烧cpu
这一点很多人都容易忽略
希望大家注意啊

网友:
昨晚用牙膏试了一下,连续开机三个钟头没事,感觉这种散热器比较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