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奄最新出炉的BGA工具(作NB,SB,CPU座,内存座,AGP座),最新加入焊接方法。

楼主(2008-08-27):
原来用硬盘盒现在换铁的了。
原来发的硬盘盒作BGA的贴给版主删了吧,以为我闹者玩哈。
忘了把风枪给照上来了,风枪你自已用自已的我用的是最少钱的120元的,温度需要自已积累哦。
一般不要把锡容了就行了。上面在用850风枪焊正面。一般设为2.5档的风. 4档的温度。自已最好多练掌握自已的工具特性才是重要的。
规格:
长:18cm
宽:20cm
高:5cm
开口:直径3.8cm

最新加入焊接方法:
内存颗粒安全焊接法:
内存条架在盒子上加热5-10分钟,用风枪焊或用铬铁来焊。绝对安全和超快的感觉。
注:焊剂最好是用120元哪种作BGA用的焊膏。没有就用松香(松香就是难洗得干净),不要用焊宝,焊宝是我用过最差的东东还不如1元的松香。

网友:
哈哈!不错。但这么大面积的预热,需要多长时间啊,
感觉盒子里预热温度也不均匀。

网友:
嗯很啊 值得鼓励 和学习的  喜欢动手能力

网友:
用这个烧北桥才不会变形,但是加热时间长一些。这是作北桥的基本知识。如果板变形了可以放纸箱里用100W灯泡烤几天。但是效果还是没有原来的好,所以作北桥预热时间一定要长,最好在30分钟以上

网友:
呵呵,这种预热方法有创意

网友:
的确有趣,关键在于要动脑,更要动手

网友:
那个大铁盒外面最好弄个隔热的东西包一下。一来保温。二来不会把自己给烫了

网友:
只用大盒子,温升慢. 还是加些保温材料好

网友A:
学习了 强悍~~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能不能加个温控器。到了一定温度停止送风,低于一定温度又送风?最好是多少度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加个温控器。到了一定温度停止送风,低于一定温度又送风?最好是多少度温度?

不好意思,我没有测温工具,我是在我的工具上作了标记的,反正这个温度还不能熔锡。只作预热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强悍~~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就是用这个来作桥,各种接口,内存加焊等都靠它了
成功率现在我作的成功率很高,就是前段时间作坏一个ATI7500我认为买到的元件不好,原装的ATI7500我烧不会爆,买来的一烧就爆了。

网友C:
楼主你下面预热用的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风枪?很欣赏你的创意

网友:
保温材料可以到卖水暖材料的商店买。这样加热估计温度不会太均匀,是不是在里面加上导流网效果会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下面预热用的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风枪?很欣赏你的创意

都是英文,不过才120元,没有数显,没有档位,有钱还是买好一些的.
当时买是叫内存风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英文,不过才120元,没有数显,没有档位,有钱还是买好一些的.
当时买是叫内存风枪的.

楼主把你的风枪也发个图好吗 ,同样欣赏你的风枪 我也来一把

网友:
听说现在有一种叫光波炉了,价格不高,能否用其改装。或能不能用其加热的管子加热。加一块微晶板使你受热均匀。

网友:
还不如  给电炉上加个  罩呢!!!!!!!!!!

网友:
我原来就用东方神炉的,因为发热量大,又占地方,把桌子都弄爆了,所以才改这个方便使用的.

网友:
晕呀  搞不懂 是干啥用的

网友:
不愧是高手,这样都行,我也仿制一个。呵呵!

网友E:
别听销售的
工具在好也要人的技术熟练

所有说什么成功率100%的人都很肤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听销售的
工具在好也要人的技术熟练

所有说什么成功率100%的人都很肤浅

确实,没有经验在好的工具也不可能是100%的。

有一定的经济还是需要买专用工具,我不是推广大家用这种,只是没有钱的情况下可以用这种方法。
有一定的经济我也会换专业工具,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好创意,朋友你不做广告你亏了,不过你这个还要改进一下才好,这样做太简陋了,效果一定也不好,才完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8-09-29):
有创意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