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显卡双128M会花屏/黑屏

楼主(2008-08-27):
硕泰克显卡双128M会花屏/黑屏,我用了MATS测试,显示: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看起来显存好像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

网友:
No errors logged.
没有错误,检查各项供电吧

网友:
显存没有问题。。但我经测试后发现有两个三极管发热过量。会烫手。。我拆下了。。但没有这种三极管卖。。哎。。不知道去哪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