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晶电源一体板故障,请指导

楼主(2008-08-27):
一个四灯液晶电源故障,请指导
12V和5V在不接驱动板时可以正常输出,只要一接驱动板电压就会降到5V和1V
电源板上没有发现有明显异常的情况,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给个思路
电源

网友:
哈哈 ,我也是被这个问题搞了两天了,后来没有想到 的是自己的思路没有对,一直以为是电源的问题,那里知道是高压板短路了

网友:
只要一接驱动板电压就会降到5V和1V?!根据你的描述那是驱动上有短路的地方了哇!!!!

网友:
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的现象,后来查了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电源一体板就可以了,但我想修好换下来的这个电源

网友:
查高压部分,驱动动会给高压板个ON信号!你跑线路看这个ON信号到哪儿!!!!

网友:
我认为你先不接驱动板,试着接一个假负债看看,我想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电源板问题.负载能力差.

网友:
电源板问题.负载能力差.试着更换光偶和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