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键盘三个灯都在闪着不停,怎么办?

楼主(2008-08-27):
开机时键盘三个灯都在闪着不停,怎么办?一般是什么问题?开不了机子
开不了机

网友:
那就先换一下键盘先.

网友:
键盘接口电路出了问题了,把主板接中后面整齐的排容取下试下!!

网友:
如果是老主板的话 可以查找下跳线 有的板子跳线 弄错了 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一个新键盘试下啊。还有你给我发的信息说是黑频??黑频是什么意思啊。是黑屏吧??你先把你电脑的大致配置说一下啊。比如说有没有集成显卡,机箱排热性能怎么样啊。要不不好给你回贴啊???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我也碰到过,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不要插键盘,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不停的重复亮 第一 先把键盘取消 只要一个显示器看看 如果没反应 应该是主板在不停的自检,把 COMS放电在试试 如果有检查卡 插来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坏了.先换个键盘试下,还不行,查下键盘接口电路.

网友:
我觉得是那里电压不够,使键盘电压达不到启动,应该从那里查那

网友:
这是典型的键盘口供点不足!但是也不排除有其他的问题有的主板有键盘口跳线我想一般人不会动那玩意! 换键盘不行就要拆了主板测下键盘附近的小电阻或者0欧姆的电阻如果电压打不到5V左右!就把那给换掉这情况不难修!稍微懂点的就能解决!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