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行家关于华硕865的问题

楼主(2008-08-27):
华硕P4P800主板不知那里问题BIOS保存不了,换新电池也是一样只要断电一会在开都会恢复到初始值,会是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BIOS 块     电容  漏电

网友A:
BIOS电路上的电容  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路上的电容  漏电

能否在图中标下是那个电容,谢谢

网友:
BIOS 有一个跳线   跳反了就存不住

网友B:
不插电源测量COMS跳线有没有3V电压?
换掉电池旁边的双二极管就应该好了 位置号为D5

网友:
我也是这个主板同样的问题,电池槽跟主板的接触不好,换个电池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电源测量COMS跳线有没有3V电压?
换掉电池旁边的双二极管就应该好了 位置号为D5

谢谢看到那个东西了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帮助,我不会修只能找别人修了.谢谢

网友:
我都是换电池糟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还有一些电池旁边的三极管损坏,更换就好了

网友:
跳线帽上电压正常吗?
或电容漏电...
肖特基二极管损坏没?

网友:
此板电池座确定会造成这种问题!其他没问题的话,不妨量一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