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电压(VCORE),过一会儿,又有VCORE.

楼主(2008-08-27):
分析:查电路图,得知PWM芯片6556的27PIN为EN信号(PWM_EN),此信号要过一段时间才出来,由第一个电路图得知,PWM_EN信号是由一个比较放大器加三极管转换出来的,量比较放大器芯片的14PIN和15PIN,(此比较放大器为604或TSM104芯片,可代换),正常工作,14PIN电压应大于15PIN电压,14PIN为VCCVID=1.3V(848主板此电压1.3V为正常),而15PIN电压为2V,所以不正常,15PIN的电压是通过2.5V经上拉电阻1.5K下拉电阻1K,分压而来的,经分压工式计算:2.5V*[1K/(1K+1.5K)]=1V,
更换1.5K电阻后OK。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