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断电后,上电断电.

楼主(2008-08-27):
故障现象: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断电,断电后不能开机.
更换C5后OK

网友:
LZ能不啊此单元电路的图发全或者上传一份完整的图就好了
可以就此研究一下CPU温度保护原理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呀,CPU温度保护电路,技嘉主板上的表现一般是4秒断电.
我找到线路图了就上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