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需示波器表笔接触32.768K晶振才上电

楼主(2008-08-27):
故障现象:
不上电,需示波器表笔接触32.768K晶振才能上电.
维修分析:一般32.768K晶振需外别的金属接触才能上电,为南桥待机时供电足.此板为3VDUAL经D23再经R572(20K)电阻为南桥内部的CMOS电路供电,此板D23第3PIN有3V,经R572后为0V,更换R572后OK,一切正常.
主板型号:GA-8IG1000-G REV3.1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技嘉RMA..
.......是里面技术最差的,不骗你.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