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2008-08-27):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crt的监视器,客户说不能开机。由于这个监视器是外带适配器电源的,客户却没带,我这里也没有。无奈就打开机壳看是不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这个监视器没有开关变压器,就是同过开关管加升压电感一路电压送到高压包B+供电端。先看保险是好的,在测主供电的滤波电容发现两端的电阻都为45欧,接着顺着主供电到开关管IRF640,一路的电容的阻值都是正反向45欧,开关管DS阻值也是正反向45欧,然后测了3842的供电脚阻值也是45欧,接着测了下升压二极管正反向阻值500多欧和无穷大,应该是正常的,就怀疑问题出在电源部分,把开关管,3842,和主供电的电容都拆下来测,都是好的,但是打供电端L和N值正反向都还是45欧,没道理呀,难道是有元件软击穿了接地吗,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找出来,客户来拿机器,只好说没外接电源不好修拿走吧。想来想去不明白,请老师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检查到,给个思路,以免以后碰到类似问题无从下手,谢谢了!

网友:
外带的适配器电源坏了也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用隔离法,追杀45欧真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