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 CRT显示器指示灯能由橙色变绿色但不显示!多谢指点!!

楼主(2008-08-27):
我最近碰到几台17纯平的显示器   电源指示灯能由橙色变成绿色   但是屏幕不显示   请高手理清一下思路  多谢!!

网友:
由橙色变绿色       你可以先仔细听下   开机瞬间 有没有高压的声音

然后看电源的各路电压   行  视放 ....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一样,开机瞬间有强磁场,5秒钟后绿灯变黄灯

网友:
由橙色变绿色       你可以先仔细听下   开机瞬间 有没有高压的声音

然后看电源的各路电压   行  视放 ....
引用2楼高手的经过,在补充一点:G1如正常,再调高压包加亮度,把光栅调出来。再看有无字符。

网友:
提问题说出显示器具体型号..具体测量数据.还有你做了那些检修措施.不要动不动就发个故障现象问别人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要具体的量下各点的电压,才能知道哪里不正常,你把各点的电压说出来,我们讨论一下。

网友:
你先看一下释放,把释放5v和地量一下,可能已经短路了。

网友:
绿灯亮说明有同步信号到CPU,5V短路会保护的。
高压
灯丝
G1,G2
三枪
今天修了两个,
三星的是信号线RGB断完,很少见。三星脱机有显示,省了好多事情。
HP的是行场IC坏。没有高压,G1,G2为0V。
H、V同步信号少一个好像也会黑屏。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是释放内部5v和地短路,结果cpu也没保护,屏幕就是没反应,亮绿灯,过一会变红灯,看起来好好的。就是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