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载声卡问题

楼主(2008-08-27):
【主板类型】845e
【声卡类型】AD1885
【本人类型】菜菜鸟
【故障现象】系统找不到声卡,换pci声卡后,用一段时间就死机,希望高手能详细分析解释下过程,本人也想学习点东西。先谢谢了!

网友:
集成声卡芯片坏了。。焊一焊吧。。

网友:
是坏了要换掉,还是重焊一下就可?

网友:
先装一下系统先,然后更新一下驱动程序

网友:
系统根本找不到硬件啊!

网友:
换一下AD1885再说。这块子容易坏的。

网友:
吹掉集成声卡芯片,换pci声卡

网友:
这个还不好办吗,你首先摸下声卡烫不烫,如果不烫就在BIOS里面把集成声卡给关了,要是烫的话就得把声卡芯片给取了加块PCI声卡或者真接换个声卡芯片试试,因为你是新手说太多,你也可能不太明白,先这样试试吧

网友:
先把板载声卡关了,换个PCI声卡,蓝屏很可能和系统或驱动有关系

网友:
板载声卡和独立声卡冲突,所以先吹掉板载的声卡芯片,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集成声卡可以BIOS禁用.但是主板上的声卡看起来有点缺陷..所以建议把声卡芯片换一个下去..

网友:
没有风枪,换不了芯片,可以直接焊下78L05,再上独立声卡吗?

网友:
直接焊下78L05,再上独立声卡后,听了一段时间音乐,没死机,但开机要按F1了(时间又正确),是焊下78L05的原因吗?请高手分析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