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猫碰到死耗子

楼主(2008-08-27):
二手主板,磐英ep-8kmm3i,2006年200大元购买,集成网卡已坏,加一块网卡正常使用两年
今年7月份遭雷击,pci网卡烧坏,主板不上电,显示器也坏了
8月份买了一套工具万用表,打值卡,假负载,风枪等。闲来无事自己试着维修
主板pci插槽插上打值卡,测其供电对地电阻,短路
主板接上电源,按开关。一会南桥附近的1117很烫,南桥微热

然后查找资料,一般的判断应该是南桥挂了

无事,想用用风枪,拿主板的集成网卡开刀,卸下来集成网卡
呵呵,没想到,加电竟然把主板点亮了。

用了两天,一切正常。
晕,我才想学维修主板,竟然会碰到这种美事
建议尽快改标题,否则删贴!

网友:
运气真的不错呀又多一块主板可以用了。

网友:
劳烦哪位给分析下其中的可能情况,长点知识

网友:
网卡芯片坏导致供电短路

网友:
我感觉你在胡写,赚积分吧,不可能的问题,pci对地短路,和集成网卡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通电后南桥微热很正常,怎么能判断,南桥挂了呢。

网友:
楼主  运气真好.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不懂,还是学习吧,看来还有这种撞上的事,啥时候我也能把我的主板点亮就好了

网友:
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网友:
那就要看1117 是不除了给南桥供电 也同时是给网卡供电的了 要是网卡供电对地短路  同时又是1117 供电的  那么1117 也是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