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27):
今天接手一台HP DV9000的机器,触发后,所有指示灯都亮,不亮机,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大约十五秒左右,机器所有灯都全灭,然后又自动触发,十五秒后又掉电再自动触发,就这样循环,怀疑不过内存,代换内存还是一样,然后测量PCI-E接口发现没有时钟,复位,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是不是AMD单桥的?

网友:
不是单桥啊
是AMD的

网友(2009-01-09):
   楼主你加焊显卡吧  但你加焊了也没用

你要重新植株 做下 这样或许会久点
装机的时候 在散热片上 放硅胶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