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尾管插座能引起黑屏吗

楼主(2008-08-28):
晃尾板时,屏目有明暗变化,不是特别明显,这显示器原来是不定时黑屏,和这有关系吗?那位大师能给讲讲

网友:
那你就检查一下V板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全部补焊了好几遍了,今天把尾座用酒精擦了擦,又刮了刮,到现在工作了2个小时还正常,不知道还黑屏不,最好是好了,

网友:
还是不正常,真头大,黑屏时G1.G2电压为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