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104电源厚膜

楼主(2008-08-28):
一翻新机开机无反应,电源有300V,是用三星板厚膜为DP104。测各脚电压1P-300V 2P地 3P-12V 4P-1V 5P-0。明显3脚和5脚电压不对。查了一天,电源的东东都换完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次级各脚也没有一点电压。次级又没有发现有短路。哪位仁兄有DP104的资料或工作原理图参考。真是修得有点晕了。

网友:
三脚电压有点不正常。断开DP104第三脚测一下供给它的电压有多少V.检修电源时要把负载考虑在内。如果负载短路的话。电源也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找个三星的图参考啊,想传个给你,但不知怎样上传。

网友:
传这个给你,不知有没有用。

网友:
电源好安静呀。断开3脚有30V接上只有13V 5脚没有5V稳压输出。真是有点头大。

网友:
换二次电源管了吗?有时候它是软击穿的.

网友:
另外不知DP104有什么代换品

网友(2009-03-14):
正需要,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
三星的电路设计,有时候是行电路问题,也会引起电源像没工作的样子

网友:
灌到心破碎,也别去怪水,只因为灌水太美,就算流干泪,灌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埋头灌水,永不知疲惫,哪怕我会一灌不回,即使灌一次,灌两次,灌十次都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