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是不是集成显卡坏了?

楼主(2008-08-28):
我的主板是技嘉GA-8IG1000-G,集成显卡,症状是开机后主板可以通电,无报警,CPU风扇转,硬盘用手感觉一下也在转,但是显示器只是黄灯亮,不会变绿。经我检查,内存,cpu都没问题,换了别人的好内存也不行,这是不是说明集成显卡坏掉了?
cpu
显卡
硬盘

网友:
你換個電源再看看吧。根本都沒工作
電源沒有問題,就查主板的供電、時鐘、復位

网友:
先换显示器.....集成显卡侧AD线就知道啦!那坏啦呀!

网友:
开机后看下CPU有没有温度啊。先确定U没有问题再说别的。电源应没有什么事吧。要不风扇不会转的。要是供电负荷不能达到要求,最少也要能开一会儿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