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复位电压问题

楼主(2008-08-28):
插诊断卡没有复位(或复位常亮),但测迷你阻值卡上又有复位电压,硬盘1 针又电压正常.在CPU不跑码的情况下,我该相信哪个判断呀.请师傅们指点下,小的我先恭谢了!

网友:
那就是有。。。。。。。。

网友:
我也是觉的奇怪,在用在IBM机中,诊断卡相对应该是比较准确点的,也就是说正常的板它基本不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不跑CPU才出现复位灯常亮,而测复位电压又总是测得到并正常...晕哦

网友:
复位电压被其它芯片短路拉低,也会出现复位电压有而诊断卡复位灯长亮的现象  。。。。。

网友:
不会是迷你pci插座曹没有复位吧

网友:
嗯,想想4楼说的有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