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板,跑13,12

楼主(2008-08-28):
先是开机南桥烫,查agp供电管无输出电压,换此管后,电压正常,但是北桥边上一个电感线圈L8,烧红冒烟了,卸下此线圈,加电,四位诊断卡,不加内存跑到E0,01,加内存跑13,12,查那个电感线圈边上的电容短路,把周围电容焊下,测量都是好的
请问这样是北桥内部短路了吗?有什么维修思路啊?

网友:
哪位高手看到说一下啊,~~

网友:
也许正如楼主所说,我也很想知,等结果了

网友:
测北桥上的小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有可能北桥挂了。但也有可能是旁边的小电容短路,你可以用调压器调一个电压和原来的输入电压高一点点。然后摸旁边的小电容和北桥看看那个发热,就是它短路。

网友:
先查电容,如没问题,就是北桥坏了